主板上一个小管子烧掉了

楼主(2008-01-06):
故障是点不亮,换过电源,主板上一个小管子烧掉了型号是50n03,请问用什么管子带换比较好

网友:
怎么我看有人说这个管子是场效应管?难道是我弄错了?

网友:
手上有04n03la不知道是否可以带换!

网友:
比50N03大的都性   55N03  60N03 70N03 ...没错的话6030 也行

网友:
一般都可以 15n 20n 40n 30n 014d··························································

网友:
50N03:电压30V  电流52A  电阻0.013欧
找个参数差不多的代换

网友:
谢谢大家,真的太感动了,呵呵,太感谢了!

网友:
50n03带换成04n03la后,开机5秒自动关机,然后出现同样故障开不了机,换上去的04N03LA没有烧!是不是要把另外的一只50N03也换掉?还是用这只管子带换不行!?

网友:
换个60N03的上去,废板上应该很多吧

网友:
我傻里八鸡的, 把那些杂牌的板子全卖废品了,留些个ASUS的板,上面好象没这玩意啊?

网友:
有片ASUS上有05N03不知道能不能换啊?

网友:
换上05N03后开机点亮10秒后关机再也开不开!

网友:
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再仔细查查.

网友:
把CPU供电部分,全部带换,成功,现在开机正常一个小时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是新人,感受到论坛的温暖了!

网友:
代换50N03的多了,只要比它大或差不多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