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供电

楼主(2008-01-06):
ddr的供电是2.5v
但有些板量出来是3.3V能点亮
有些板量出来是3.3V点不亮,和不能复位,点不亮
这些3.3v内存供电和无复位的板有人遇到过和修好过的吗??

--请去新手区看贴。
常见的DDR的Vcc为2.5~2.7 SD才为3.3
DDR是3.3肯定是内存供电回路有问题                    by 修不来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遇上的都是msi的865 875板上
技嘉的865也碰过

网友A:
非让我骂人
滚回新手区看帖!
废话者杀!

网友: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184pin 是SPD的工作电压 3.3V(也有2.5V的)
7pin 才是内存的VDD
另:DDR333是2.5V,DDR400是2.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让我骂人
滚回新手区看帖!
废话者杀!

內存供電那個關鍵點我是知到的
但同一個供電點,同型號的板
有的出3.3V有的2.5V,量mos管是好的
但出3.3V的那塊板就不能復位
板主你這個脾氣也該收收吧
華強北和賽格那做修板的我也認識不少人
不知到其中一個會不會是你

网友B:
DDR如果是3.3V你还敢说MOS是好的,八成坏了。
电压偏高可能导致无复位(保护了,有些板的给内存供电的2.5可能给其他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如果是3.3V你还敢说MOS是好的,八成坏了。
电压偏高可能导致无复位(保护了,有些板的给内存供电的2.5可能给其他模块供电)

拆下來量了,換個全新的都是出3.3V

网友:
两点建议:
1 到新手区看入门贴
2 看六楼对比内存供电的脚位

网友:
给内存供电的PWM芯片可能有问题,我修过一块重新焊了一遍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的供电是2.5v
但有些板量出来是3.3V能点亮
有些板量出来是3.3V点不亮,和不能复位,点不亮
这些3.3v内存供电和无复位的板有人遇到过和修好过的吗??

--请去新手区看贴。
常见的DDR的Vcc为2.5~2.7 SD才为 ...

已修好了技嘉的865大板
ddmi的 pin7 供電3.3v---->2.5v後全板復位有了
這個電壓不是mos管壞而引起的
查了一天的電路又去alldata sheet網找 ic data sheet
三用表查到一個U34的chips 6 pin ic把電壓提高了
把另外壞板上拆了個換上好了
現在跑msi的 865 875板
有好消息再上來說

ps
討論就是在別人身上學習,不要把所有人都當新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把你当新手看,很多问题在新手区都可以找到答案。
另:修好后请把大致的电路画上来,U34是什么 IC谁也不知道,也没法和你讨论。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