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

楼主(2008-01-06):
请教各位    低频 高频电容怎样区分!

网友:
一般是高频的是金色印字。(这个对日本化工的电容不适用)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看厂家的DATASHEET

另外平时注意一下主板上用的电容的品牌和系列 多记一下
主板上用的都是高频低阻抗系列

网友:
不看不知道啊.还以为主板的电容和电视等上面的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