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e液晶开机一会儿就自动黑屏

楼主(2008-01-06):
联想lxb-l15e液晶开机一会儿就自动黑屏,在开也可以开到但问题还是一样。黑屏时.指示灯黄色的.能隐隐哟哟看见点图像。已经更换高压板和灯管,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是不是mcu出了问题?

屏的型号:HSD150SX84

56L1133-35-HG4 V:1.0

谢谢!

网友:
不用驱动板,直接用高压板点灯管,如果没有问题就确定是驱动板和驱动板到高压板的连接线的问题。
如果MCU损坏,图像就可能没有了。当然要看高压板的控制ONOFF信号是由MCU哪只引脚输出的,查其通路的元件有无损坏或虚焊。

网友:
如果不接驱动板,就无法通电开机了,按power没有反应,以前是显示无信号输入,现在显示红、蓝、绿屏。

网友:
给高压板加上12V的电压.然后把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接上5V高电平.看灯管能点亮吗?如能点亮那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可以换板一试

网友:
有什么难的,,,我什么都怕就不怕液晶显示器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