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 6Y的C区问题

楼主(2008-01-06):
请教各位师傅,MT6Y的进C区后,怎样修复A区的固件,还有进C区后,该怎样做SF,我进C区后,无论怎样都修不好硬盘,请教各位师傅,给俺指点一下,俺非常非常的感谢!!!!!!
硬盘

网友:
很简单,在C区做SF做到A区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指点,可是我做SF时,一做就报错,根本做不了,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6Y在C区看SF流程数量有多少步,一般VWO的C区流程不全,再就是NOP掉ID=06和ID=90可以直接删掉。然后启动SF,退出MT模块断电加电加C区LDR,这个时候指示灯亮,等硬盘自动断电后(10多分钟吧)把跳线跳成主盘模式再加电,灯开始闪说明已经回A区接着做了。
还有6E的最好不要NOPID=90

网友:
C 区做SF 自动就跑到A 区了 .修改流程的简单方法就是关闭循环 和等待外部命令 也就是顺序号060 090 有些盘的流程 需要关闭的多一些 有些付头坏了 也要直接关掉付头..打开的方法是使用再线SF 直接跑到0089 其实跑过下面的0090 就可以了 没必要退出在加LDR 使用离线跑 .

网友:
请问下关负头的是哪个流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