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进水就容易烧主板?

楼主(2008-01-06):
IBM的本在没有加电的情况下进水,侧面进水,两天后开机无任何反映,为何一进水就容易烧主板?

网友:
有拆机晾干吗?两天后开机能保证水渍全部蒸发了吗?能保证没短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水是没有了,机器拆开了,查到adp3806部分电路,没查到问题。主要现象是供电无任何反映,可以直接换的器件和外设都替换试了,没有用。新手请多指导

网友:
估计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因为进水后没有拔调电池

网友:
如果进水当时有电池的话,触发线路是排查的重点。当时只有SB电压。
笔记本我也不精通,抛个砖头

网友:
进过水的主板就算当时没有坏,过一段时间它也会坏的。因为庠化问题,pcb会断线。所以只能是换板了。

网友B:
进水后要第一时间对主板进行清理,不要奢望晾干了就能正常使用,这种几率很小很小,氧化、线路板长绿毛这种情况很多很多的。
凡是长了绿毛还能用的机器,真没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后要第一时间对主板进行清理,不要奢望晾干了就能正常使用,这种几率很小很小,氧化、线路板长绿毛这种情况很多很多的。
凡是长了绿毛还能用的机器,真没见到过。

我有一块,人家给的,都生铜锈了,不能开机,结果发现一个电阻烂掉了,引脚也没有,补了个色环电阻,板子好了。

网友:
我有华硕A8S本进水了, 一个小五脚的L2AA腐烂掉了.....还在维修中..换板很贵呀....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今天也遇到一块进水的华硕,换板要2500大元啊,妈啊,新机才3900多点

网友:
进水了不只要晾干,还要把板上受潮的部分彻底烘干蒸发.然后才能上电检测,否则直接加电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故障啊!

网友(2008-04-19):
进水了就要撤底的轰干才行想确定没短路了再通电吗一般进水爱烧夹层这最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