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G的内存供电场管型号

楼主(2008-01-06):
华擎865G内存供电场管烧了(红圈所标),上面的字也看不清了。
后来用3055代,电压只有2.0V
有谁知道此内存供电场管型号

PS:已修复,用B1202

网友:
像烧内存供电的这一类主板 ,你不仿看看他周围有没有烧其他元件啊? 例如电阻 什么的..... 你在仔细看看啊 呵呵 3055不行 那你换15N03试试啊

网友:
不必拘泥于具体型号。找个N沟道的管子代换就可以。3055就行。担心功率可以找个CPU供电管换上

网友:
找个CPU供电的小管代就可以吗??如果功率太大了,会不会有所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贴,保险排阻烧了,已换过
15N03也试过了,和3055差不多。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十万个V什么 -10 请支持创建和谐社会,和谐论坛。

网友:
如果是9916H,一定要用这个管,因为这个是低Vds场管,是3055等不能代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华擎的板大部分内存供电是用9916H的管。。。。

网友:
不能用3055,要用9916或9918,原因不是楼上说的LOW VDS,是LOW RDS.

网友:
要是华擎的主板换完内存供电管还是电压偏低的话,可考虑换VDDQ供电管.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不是场效应管,很有可能是三极管

网友:
有的是RT9173坏了, 你换它吗?它是驱动场管的 不能用别的换的 就只能用同型号的换

网友:
你换功率大的试一试?

网友:
9916H系列的是不可以随便替换特殊点

网友:
回去帮你找找。
华擎的一帮用9916H或者B1202的管子。

网友:
华擎865以下的基本都是用LM324来控制场管或者三极管的。
用RT9173还真的没见到过。

网友:
这个板使用的是三极管。

有可能是B1202 或者是D260X,如果你搞不明白,可以自己试着分别换上去试下。

另外,必须注意:查AGP左边的两个管子,下面那个有无1.5V输出,如果没有,内存电压就会被拉低,时间稍长,就会烧掉。切记!

网友:
帮你看了下实物,是9916H,换个上去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有的华擎是9916H吧。但这块板是给老孙说对了,是B1202
我去电脑城冒充买要这种板子,拿到手里看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