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不能使用!

楼主(2008-01-06):
测得PCI槽有一个CLK没有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到时钟IC(RTM360-111R),IC一端有电压,但PCI槽端没有。电阻没坏,PCI槽端对地不短路。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
使用

网友:
你测量的这个CLK在第几脚?电压点的电压正常吗?复位点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是唯独一个PCI槽没有CL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