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维修,与大家分享

楼主(2008-01-06):
两张V星478板,是学校的学生用机。
1、一张板是无法进入XP,重装系统第一步可以完成,但一进入图形界面就卡住或死机,换了内存、电源,故障一样,分析之后,在DOS可以运行,看来是在加载图形的时候出错,与系统无关,应该是内存部分出问题,经检查,在内存槽附近一个小三极管被击穿了,更换之后,正常工作,看来是内存供电不足.
2、另一张板开机可过内存,但之后就不断地响,好像是被按住键盘一样的响声,在检查键盘口电路时,发现一个保险很烫手,但电压正常是5V,走电路之后,发现与USB接口相连的一个小电感被击穿,更换之后,故障同样,在没有办法时,顺手将主板翻过来看了看USB接口,意外发现其中一个USB接口中的小黑板不见了,只有三条金手指,疑问应该有四条金手指才对,仔细一看,竟有一条金手指弯入USB接口里面并与地线相接了,看来问题出在这里,将弯入去金手指扳正,故障解决了。看来在维修的时候,应该多看看主板的接口,及早发现问题的原因,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解决了问题,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走电路之后,发现与USB接口相连的一个小电感被击穿,更换之后,故障同样

是不是电容打错成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