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开机不上电。

楼主(2008-01-06):
一台HP显示器,开机不上电。测供电的电路都正常,电源的开关管是DP-104C控制,第一脚有300V的电压,第三脚只有15伏的电压,不知到是不是正的,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的电源外围电路元件并不多,你好好检查一下再把相关的测试的数据发上来。还有就是要检查一下后级电路有没有过流的。

网友:
这个芯片的电源外围电路元件并不多,你好好检查一下再把相关的测试的数据发上来。还有就是要检查一下后级电路有没有过流的,你也要查清楚在说呀.

网友:
在不加电的情况下,测量各路电源对地电阻值,若近乎0欧,就是该路短路了,若都不是就要检查高压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