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08-01-06):
845gv主板反复重启,重启间隔1秒,启动持续半秒.过了两天能启动,到引导系统前自动关机.CPU为赛扬D2.66G.

网友:
你先排除是否系统的问题,先软件后硬件啊,还有要说得详细一点我们才好帮你的

网友:
这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了,他没说是进入系统才重启啊。换个内存试试,查一下CPU是否发热过大。

网友:

换了内存,CPU,还是不行.换了主板一切正常

网友:
一般进系统前重启的话主板的可能最大,其次是CPU,再有就是内存和电源,个人观点,仅作参考。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慢慢排除吧,先电源,在一步步的排除

网友A:
遇到一顶星板子  用GHOST做系统  到注册组件那一步就不行了 怎么也过不去  他们说是板子的问题,至今想不明白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因为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过了BIOS自检就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顶星板子  用GHOST做系统  到注册组件那一步就不行了 怎么也过不去  他们说是板子的问题,至今想不明白

你有没有换慢装的一步步的看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复位键开关,漏电造成的~~查查!!!!!!!!!!!!!!!!!!!

网友:
按F8選擇 關閉系統錯誤時自動重啟 的選項.然後看看是否有故障代碼.再從代碼找問題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为南桥内部问题的多

网友:
在引导系统前重起和自动关机,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主板供电不稳引起的,建议更换供电电容

网友:
查一下供电部分的电容是不是有损坏的现象啊
还有就是换个电源看看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试着更换个主机电源试下....

网友:
多半是主板复位电路有问题了,检查复位电路,注意门电路及南桥,查复位开关到南桥和门电路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顶星板子  用GHOST做系统  到注册组件那一步就不行了 怎么也过不去  他们说是板子的问题,至今想不明白

哈哈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的确是扳子的问题 我遇到的是联想品牌机 折腾了我一天才弄好

网友:
请检查下主机的几个按键,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这种现象跟电源有很大的关系的~~!先换个电源~   南桥这边的关系非常大~!!~仔细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