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问题

楼主(2008-01-06):
核心供电mos管3个脚都短路了(对地阻值为0)可以判断是被击穿了吧,型号是60t03h 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6&highlight=mos
LZ已经不是学员了吧,应该知道本论坛有很方便的搜索功能吧??你只要在搜索那里输入‘MOS’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
换MOS已经无用处了,把MOS摘下后再量板子上的G、D、S三极是否还是对地短路。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能不能说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