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1-06):
845GL主板启动过不了IDE设备,换了数据线,硬盘,光驱,跳线帽,和IDE上不上设备,还是过不了.有时偶尔也能过IDE设备
硬盘

网友:
很多不认IDE设备的板是SB损坏导致的

网友:
排除排线、跳线、IDE设备故障之后,IDE复位正常情况下SB坏的几率最大。

网友:
先打IDE阻值,再确定是南桥坏还是其外完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