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1-06):
请教各位,用烙铁的时候上松香,烙铁就不吃锡,怎么办?温度要调多少才合适?

网友:
是不是烙铁头已经烧死了?先在湿海绵上擦一擦!

网友:
使用前和使用后上松香,一般是烙铁温度在340~380度之间为正常

网友:
用细砂纸把头砂一下。

网友:
用海棉擦后不一会又一样,要怎么办?

网友:
看看你使用的松香是否干净,不是黑色的那种松香哦,还有就是烙铁头质量不太好或是烙铁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
烙铁头或松香质量不好 买个好的

网友:
是新烙第一次用就要刚升温的时候上好锡,以后用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