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闪有几个方面原因?

楼主(2008-01-07):
显示器屏闪有几个方面原因? 除了供电不稳外(电容失效也是供电不稳的范畴) 最近碰到几个屏闪的显示器 dos下也闪 肉眼明显感觉 差不多将供电的电容换光了 还是没解决

网友:
常见的附近有高压电线的话会闪的厉害,还有刷新率不到?

网友:
你的话题是CRT显示器屏幕闪。

我来说一个屏幕闪的,连接视放板处G1排针和其他正电压排针距离太近在使用环境潮湿容易不定时漏电造成G1电压不稳引起闪。

当然还有很多,大家都讨论一下。

网友:
还有某些焊点虚汗了也会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