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复位怎么修啊?

楼主(2008-01-07):
主板不复位怎么修啊/今天遇到好几块主板都是不复位?

网友:
把南桥换了就行了,也有可能是南桥或是北桥供电不正常。。
就算是小小的场管不行也有可能引起全板无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哥们,你修板遇到无复位的就直接换SB吗?
关于无复位要判断是否是复位线路引起的无复位!这是维修的前提。
核心供电以及时钟故障都会引起无复位。
具体的维修方法可以搜索论坛内相关帖子。

网友:
先查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如正常

再查复位的基本条件如PG\南桥工作条件等

各人意见,

网友:
关于无复位,请参考基地书P192-193。

网友:
2楼的不要误人子第了,在发现了直接杀
无复位查全板供电,时钟,这些满足了才会到复位

网友(2008-11-01):
看看有明显的坏件

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坏件,查明是全板无复位,还是某一个电路不复位啊
查明后在根据具体原因具体分析进行处理。

网友(2011-01-18):
回复 网友B:

查主板的三大供电,和时钟、晶振是否起振,复位排针有无电压,冲压南桥看是否能复位。查门电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334

网友:
到这里听各位各抒己见,我也好参考下

网友:
顺序 :查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我也常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半左右CMOS放电就可以啦,放电不行的闲得蛋痛的时候弄一弄吧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和IO。

网友:
实在不行了再考虑桥

网友(2012-03-28):
先查供电。

网友(2014-07-28):
按照主板的上电时序来啊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2014-09-09):
复位最难搞

网友(2014-11-25):
我这板子也是没复位 @ 杰微g41  什么都正常

网友(2016-07-18):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是路过学习的
按照上电时序,先供电和时钟修好.再修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