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显示器图片 如何消除频差干扰?

楼主(2008-01-07):
想用
手机
拍些显示器图片 总是有横条杠杠闪动 行内人所谓的频差关系 我看电视节目上凡是出现显示器的内容 也都是这样的闪动 难道电视台的设备还不够高档
我们有什么办法拍摄 来消除这种现象
手机

网友:
把显示器刷新率改成50HZ就可以了.

网友:
LCD不会
CRT需要行扫描,如果摄像设备与扫描频率一致要么会看到黑屏幕要么就是满屏图像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我也拍了几张显示器的照片放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是不是视放那边的电容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7楼我发的照片是工厂模式菜单,不是用户菜单。4楼那个照片上是用户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