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G774FT出现继电器一直“吱吱”响,请问是什么原 ...
求教:LG774FT出现继电器一直“吱吱”响,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1-07):
一台LG774FT场扫描电路有问题,解决后,出现继电器一直“吱吱”响,请问是什么原因?新手不是很懂,谢谢
原因

网友:
“解决后”继电器响??你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把什么地方搞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加焊了一下,V.DY后的电阻,我重新接了一下高压包,烧了一晚上,没有声音,关机后,又开机烧了一小时左右,又响了,

网友(2008-06-30):
这机的亮度是那里控制的啊
:'(

网友:
继电器响肯定是有短路的啊,你先断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