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能用,后置不能用是什么问题?(已排除系统))

楼主(2008-01-07):
这几天遇到个板子,前置USB能用,后置却不能用,其他一切正常。后来加了一个PCI转USB的卡,除此之外有没其他办法?

网友:
先把前置的拔掉。然后进行跳线。如果还不行。可以检查USB供电。

网友:
前置的已拔掉,跳线正常,USB供电是5V,其他外设未接,但就是接后置的口就行,有时偶尔有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网友:
查后置的供电

网友:
后置的供电也是5V,看来是不是要换南桥了?

网友A:
如果后置供电5v正常,查中间两根数据线上的5v上拉电阻和对地的滤波电容,线路中间的保险电感和限流电阻,找到故障元件代换即可。

网友:
查供电正常不?在看数据线的阻值一样不,不一样就找出相连的元件,如果直接进桥了,就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置供电5v正常,查中间两根数据线上的5v上拉电阻和对地的滤波电容,线路中间的保险电感和限流电阻,找到故障元件代换即可。

查后置的供电.......中间两根数据线上的5v上拉电阻和对地的滤波电容,线路中间的保险电感和限流电阻.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可以在任务栏里看到硬件(在磁盘管理中也可以看到),但是打不开,U盘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打开,请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桥内部问题,反正前面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可以在任务栏里看到硬件(在磁盘管理中也可以看到),但是打不开,U盘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打开,请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请问你重做过系统试过没?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吧,反正我没有修好过USB坏的,除非是电感烧坏啦

网友C(2017-04-02):
我的也是这样,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求方法

前置面板的跳线有没有问题,再测量USB的供电数据有没有

网友:
关机。U盘插后置USB口,开机进入BIOS,看能检测到U盘么?

网友:
量下USB供电 阻值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