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维修求助

楼主(2008-01-07):
x31不开机,
装电池,接电源均无反应。
测1631的7和28脚只有1.6V,导致3v5v没有输出。
但PMH4输出时是3.3V,过了电阻r993后就变成了1.6v。
62501  57脚16v供电正常,59脚vcc3sw 3.3v正常,
请问这样的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1631已经换过了,状态依旧
多谢多谢

网友:
继续求助阿……………………………………………………

网友:
还是要排除1631周围的电路有无问题,电容,电感,小的场管都要替换看看。
再有就查查有没有断路的,比如1631某个管脚和连接的电路断开,最好有个备板比对测量一下。

网友:
多谢,不过1631的控制管脚的vcc5m_on的电压就不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换芯片不行就没折了。

待机电流多少?
有没有2。5V基准电压?
有没有线性5V输出?
低端管有没有5V,两个输出端有没有激放供电?

网友:
线形5v没有
输出端?1631输出端?没有信号
待机电流没条件测呵呵
1631产生的vref有,2.5v
低端管是哪个阿?1631输出连着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