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21笔记本开机灯闪一下

楼主(2008-01-07):
ADP3421 ADP3410 以换 电感也没发现虚焊 本人已经没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高手帮帮忙
笔记本

网友:
1,查一下主板有无短路的地方,特别是桥路芯片。
2,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好像是1714或是1711吧,记不清楚了。

网友:
后来发现是ADP3421没有焊好 有连焊 重新焊好后 可以开机了 但是屏幕还不会亮 手摸CPU不会发热 是不是ADP3421没焊好 有坏了 可是现在可以开机啊 请高手给小弟指指思路 在此我先谢了

网友:
最好更换一组3421和3410 共电芯片在没焊好的时候加电,很容易把芯片搞坏的!

网友:
可是现在可以开机啊 在问一下CPU电压怎么测啊 测哪里啊 我想换一个CPU试一下 我怕CPU电压不正常 所以不敢换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管烧了,主板内短路,所以电源芯片产生保护啊....

网友:
我换了一个CPU也不行 那为大侠给点思路啊

网友:
你不是说现在可以开机了吗? 还换CPU做什么? 是不是屏不亮?要是不亮的话就最小化系统点,光驱那个卡扣坏的话也会外接亮屏不亮

网友:
光驱那个卡扣坏 也会导致CPU没温度吗 是可以开机啊 电源指示灯也会亮啊 风扇也会转啊 光驱和硬盘我多没装上去 用诊断卡显示FF 好象是CPU没工作啊 我明天去查查光驱卡扣

网友:
光驱那个卡扣坏 应该只是屏不亮 CPU应该要有工作啊 现在CPU温度都没有啊 屏肯定不会亮咯
会不会ADP3421被我焊坏了啊 ADP3421第一次没有焊好有连焊就开机 后面再焊了一次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不过还要谢谢本本泼大侠的指点 我明天去查一下 有什么结果我在发上来

网友:
CPU部分的问题吧,一般

网友:
我查过 光驱那个卡扣也没有坏 我觉的应该是CPU电路有问题 现在不懂怎么下手了 有那位大侠给小弟指指思路

网友:
呵呵`~~那种情况多的呢,一般都是没有加焊好的呢,

网友:
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啊 给点思路啊 应该从哪里查起

网友:
是电源芯片没有做好,这种我修了也几台了.

网友:
俺的T21笔记本以修好 我重新换了一个ADP3421就好了 应该是ADP3421没有焊好或被我焊坏了 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上高手的大力支持 我换ADP3421是用电烙跌焊上去的 不知各位是怎样焊上去的 用风枪能不能焊上去呢

网友:
还有个问题 这台笔记本插单根256M的内寸屏幕不会亮啊 用128的内寸就可以啊 是不是上不了单根256M的内寸啊

网友:
是的
有些老本本不支持133的内存你要换100的才可以

网友:
256的条子要用用pc100的才能点亮,不好找。

网友(2008-05-03):
什么是光驱卡扣? 我的t21也是这个问题,换了3421和3410,现在开机能听到硬盘转,cpu也有温度,好象风扇不转,屏幕不亮,我发现原来屏线插口处有个扣子好象不见了,就是光驱左上角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修的时候丢了,这个没有屏幕就不亮吗?

网友:
T21笔记本换了一个ADP3421就开机亮了。这是T21的通痛。。。。。。。。
换ADP3421是用电烙跌焊上去的,用风枪也能焊上去。。。。。。。。。

网友:
你先量一下CPU电压正不正常,要有1点多伏电压,有电压的话,用数码卡跑一下数,看是00还是跑38....才好判断

网友:
更换高压板································

网友:
板子到壽了,應該是座虛了,T21供電不壞\電感不虛正常用過6 7年後才會出現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