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启天 维修思路

楼主(2008-01-07):
新手请教 有一台联想启天 M4600 加电不显.诊断卡只有电压灯灯 RST灯正常。不走码。请教对于这样一块
主板维修
思路?
主板维修

网友:
查一下CPU.南北桥的供电看看正常不,刷一下CPU座子,以挡00。FF的修,多看看老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