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换系统,换主板,换网卡,换路由,局域网互访还是有问题

楼主(2008-01-07):
局域网内(6台我们代理的计算机,20多台其他品牌的计算机,利用两台交换机互连,没有服务器,通过ADSL拨号连接Internet,).该公司07年五月份买的我们代理的计算机,前几个月使用过程中未出现下叙问题,9月才出现故障.  故障现象如下:  经多次检查网线连接,网络互连设备等硬件设备,没有故障,计算机网络设置也正常,我们代理的计算机起动后,刚开始计算机之间都能互相访问,能读取共享资料和共享打印,但使用一段时间后,有时是几分钟,有时是几小时,时间不固定,我们代理的计算机之间出现不能互访的故障,在网上邻居内看不到我们代理的计算机,但能用Ping 命令(ping ip地址 或 ping 计算机名称)能ping 通,用" ipconfig /all"查看设置正常,而 我们代理的计算机访问其他计算机一切正常,在网上邻居上能看到其他计算机,能读取共享资料和共享打印;而其他计算机不能访问我们代理的计算机,但能用 ping 命令ping通,就是在网上邻居内找不到,不能共享资料和打印,而其他计算机之间互访都没有问题.  当把我们代理的计算机重启后,又恢复正常,它们之间能互访了,其他计算机和我们代理的计算机之间也能互访了,(不管是用"\\ip地址" 还是"\\计算机名")在网上邻居内都能找到.但使用一段时间,故障又重现.重装过操作系统,查杀过木马和病毒,我们代理的计算机都工作一段时间后,即使用交叉线将两台机器直接相连,在网上邻居内同样看不到,提示:"路径不对". 但网络设置经反复检查是没有问题的.对全部六台我们代理的计算机更换型号相同的主板,由先前的精英662T-M主板更换为Foxconn的6627MA-RS2H的主板,使用一段时间后,又表现出上述故障现象.
     曾带用户做过的操作或方案:
曾经为用户派单,更换主板后偶尔正常,目前故障再次出现
     我们工程师维护情况:
     工程师自带备用的网络交换机和网线。将有故障的电脑和交换机相连接,仍然有我们的电脑在网上邻居内找不到,用<\\IP或计算机名>也同样不能互访,但用Ping命令能ping通.当电脑重启后,在一段时间内表现正常,能够互访,使用一段时间后故障现象又出现.将两台我们的电脑禁用掉集成的网卡,使用独立的网卡和交互机相连,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网上邻居内仍然不能互访.重装操作系统,将windows xp home版系统改装为windows xp
Profession 版系统,故障现象依然未能解决.

        客户要求更换机器,请教各路高手,有没方法可以解决而不用换机子?

网友:
更换网卡,查ARP病毒,本人新手,不要见笑,不过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故障,网吧100多台,后来全部换网卡,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如果是ARP,那为什么是只有我们经营品牌的电脑访问才有问题呢,而且六台都这样。

网友:
杀毒软件升级,病毒也在升级。
现在机器狗病毒很厉害你检查没有?
看看下面网址:这样去防范?

http://bbs.txwm.com/list.asp?boardid=190

http://bbs.txwm.com/dispbbs.asp? ... D=742888&page=1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把所有机子都重做系统,都插上独立网卡,把集成的网卡给闭了,你试试,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我看过有资料上说网卡要用一个牌子的。我单位的机器原来也是共的好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不行了。我也一直没搞。

网友:
多数是中病毒了,有些病毒你重装系统没用的,要格整个硬盘再装系统才行。杀毒还是用卡吧好。

网友:
回复8楼的,系统全部都重装过,看样子是换换硬盘去看看了。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是集成网卡的话尤其是SIS芯片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此类问题。建议用其他芯片的网卡代替。

网友:
恩。访问权限得考虑下,应该不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问题在于一段时间后才不正常,而且不正常之后重启又好了。换主板了也一样;加了网卡后,把集成的关掉还是这样 ;其他品牌的电脑又都是好的 :L

网友:
整个局域网装清一色的系统,可以用同一张克隆版的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方面的原因。断网后全盘格式化重做。不用原来的系统盘。能ping通,一般来说网络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考虑电源问题,考虑静电是否过大造成。

网友:
电源问题也会这样吗?真是的话那又长见识了!
只有试试了.改天带个硬盘和电源过去,一台换硬盘,另一台换电源,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呵呵,真是见鬼了,碰到这种事我都会疯掉.
请个法师做场法事吧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盘?比如什么YLMF还是番茄 或者原版的 根据我的经验有的系统自身就有兼容性 YLMF番茄好像都遇见这种问题 导致局域网故障 还有就是用同样的 GHO克隆的系统要改一下计算机名的 不过这是最基本的了呵呵

网友:
服务器的兼容性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互访关主板电源路由器什么事?用脑子想想也不可能网卡同时坏了(PING得通就说明网卡是好的),百分之九十的可能问题出在软件上(局域网病毒),再有可能用的交换机有没有VLAN功能(一般三层交换机有此功能把 ...

看清楚楼主的问题。

1、只是他们销售的机器出现了这种问题。其他的没有问题,难道病毒感染还会挑品牌?

2、他们销售的机器,主板已经更换过。

3、操作系统也已经更新过N个版本。

4、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即可正常,过上一会就不通了。

鉴于此,我怀疑可能是电源的问题,造成静电过大,而且整个用电环境,防静电措施不好,导致网络中断,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曾经因为静电大,造成网络不稳定的例子。后来更换一个好的交换机,改善了交换机的接地措施后,故障消除。

网友:
再次回复:
楼上的楼上,知道什么是VLAN吗?
知道什么是三层交换吗?“再有可能用的交换机有没有VLAN功能(一般三层交换机有此功能把此功能关了,如果是二层交换机就不必了没那功能)” ,我只能说,很可笑
[
]

网友:
我碰到过番茄花园的系统出现过这种问题,换别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专家的热情讨论,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先用备用机去换两台回来测试.
至于各位说的系统问题,我想说的是,之前用户装的是正版的XP HOME版本,后来我们装了一步一步安装的OEM版本,如果是系统问题,那就是微软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我看还是先安装NetBEUI协议,试一下再说,毕竟它相对TCP/IP协议和NWLink IPX/SPX/NetBIOS兼容协议中NetBEUI是占用内存最少、速度最快的一种协议。微软认为pro版OS的定为10个连接,要想再网上邻居里看到更多,就要另想办法了
我想这应该只是网络协议的故障,你们的网工应该知道协议过多的话也不好的,会产生更多的网络广播,增加了网络负担,有可能造成网络风暴。应该从协议入手查,把其他协议都卸掉,只留TCP/IP就可以了,再有故障就先加NetBEUI协议,只能这样试了,NetBIOS兼容协议就不要装了(都是XP时代了)
[
]

网友:
汗这个故障还挺麻烦撒···换我就爬下了······

网友:
肯定还是软件问题,建议安装xp上海政府版(不要用ghost的),开启来宾帐户,组策略里把 拒绝从网络上访问这台计算机 里的guest删除,优化大师优化局域网访问速度 。
还不行的话,装个天网防火墙看看有没有异常的数据包,还有XP PRO默认最多是10个用户连接,多了以后用户会连接不上,共享的时候去掉 简单文件共享 。
实在还不行的话,装个ubuntu,开启SMB共享,这样可以确定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客户要求装正版的系统啊,其他什么GHOST的,都不同意.
我们的是预装系统,是一步一步装的啊!OEM的呀!!!

网友:
哈,,协议也要看一下,看看那个局域网的协议有装没有,,若是这个协议没有装的话,访问也是一段时间正常,一段时间不正常,一些权限也要设置好的,还有要查那些病毒,比方说,ARP,再不换,加上一个网卡试试,

网友:
哎,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还是重复下"新照不轩 (老孙) "版主的话,请大家看完楼主的问题再发表观点.
目前问题还是没找到,等我们和客户协商好,换机回来测试,那也许问题就清楚了,要不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网友:
最新结果,现在我们拿了两套机子过去试了几天,没问题哦,拿回来的还是没问题啊
只有再混测测看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比较重了,你可以从先软后硬的原则来查,软件如果确定没有问题后,着重查一下交换机,再者网线之间有没有两头都接在交换机的,造成交换机阻塞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感觉必须要用一样的操作系统,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卡最好也用一样的!在就是交换机看看有没有病毒,最近机器狗病毒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