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单卡双核供电不足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8-01-07):
新买的单卡双核,进行一些操作的时候硬盘不停的复位,本来只是有坏道的硬盘,反而搞的故障扩大了.测量发现5v供电输出只有4.7V左右.换单独的电源供电(350W的长城电源),电源5V输出在5.1V---5.2V之间,通过pci电源模块后,接上硬盘仍然在4.7V----4.9V之间晃动.看来肯定是pci电源模块的问题了.拆下来分析电路,发现电源模块输出部分的两个电感电阻太大,达到0.4欧,通过的电流为500mA的话,在这个电感上的压降就达到了0.2V,肯定导致输出电压偏低了.于是从废旧主板的拆了两个电感,把12V和5V的都替换下来.上机测量.5V供电终于正常了.在5.0---5.1之间.使用再没出现硬盘复位问题.

       有这个问题的朋友测量下那两个电感的电阻,正常应该在0---0.1欧姆左右.如果超过的话就把它换掉吧.肯定解决问题.

       另外:因为供电不稳定,烧坏了我一个60G的WD本盘,代价不小啊.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pc3000最近也出现类似问题,我只是把供电部分补焊,只是稍稍好些,看来也要换换那两个电感啦。

网友:
我说呢,最近做一个WD格式化,总是复位,最后只能直接接电源口了。

网友:
谢谢分亨,学习啦!
这个问题到还没有碰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