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硕泰克主板时钟不正常

楼主(2008-01-07):
硕泰克SL-K8AN2-GR主板一开始的故障时不开机,更换IO后可开机,但是测试卡还跑FF,测试各个PCI槽有的有时钟电压有的无,测试内存也有几个时钟电压不正常,请问是不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检查芯片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检查晶振

网友:
换个时钟芯片,我碰到有几块这样的

网友:
我也有块板子,时钟芯片一排脚有波形,另一排脚有电压无波形,我换了时钟芯片还是这样。顺便求解

网友(2009-11-22):
他IO片是什么型号呀。我手上有一快让同行去掉IO的板子,。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