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会发出“嗤嗤”的声音吗?

楼主(2008-01-07):
有个朋友,他说电脑主机有声音,我说一般都是风扇的声音,他说不是,我不信就去看了。

刚开机的时候不会有,过会儿就有了,是类似快速转动的风扇擦到电线的声音,拆机箱一看,风扇没有碰到什么东西,用手慢慢接近转动的风扇,使其减慢也不会使声音变弱,再仔

细听,嗤嗤声有夹杂着类似橡胶磨擦的声音。我就不明白了。

网上一查,说“关于感觉到主板上的声音,应该是主板电感发出的高频声音,这样的情况多半出现在CPU POWER的电感,当然高频声音也可能是由电源发出的高频声音,而总的来说发出这样的高频声音的主要原因是电源的匹配问题,而至于原理是因为高频的谐振引起的高频杂音。 ”

因为不太方便,也没有拆换电源检查,但是凑近听,确实是感觉到是主板的声音。

另一个现象:发出声音时,屏幕也会闪动(当然不是CRT刷新率的问题)。他的显卡是主板集成的。映泰945GV的板子,什么学生专用版。

这个问题有解吗?

网友A:
这是电容在鼓包或漏液时发出来的声音,检查主板上的电容吧!基本上是一些大电容引起的!判断方法是在通电情况下手摸那些大电容,电容温度是不是很烫热,如果是就换那些个电容.

网友B:
可能电容漏电吧

网友C: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D:
电容和电感可能发出声音,摸摸那个件热的厉害就是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容在鼓包或漏液时发出来的声音,检查主板上的电容吧!基本上是一些大电容引起的!判断方法是在通电情况下手摸那些大电容,电容温度是不是很烫热,如果是就换那些个电容.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容漏电吧

引用 网友D:
电容和电感可能发出声音,摸摸那个件热的厉害就是那个了。

谢啦,我让我朋友去看看,他的电脑买来也不久,能换就让他换了去。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电源试试

恩,有条件就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风扇的声音,轴承摩擦音。

网友:
开机过一会就有.换里面的风扇.我碰到过......风扇受热变型.就会和定子摩擦,你换一个看看,

网友:
  不会是风扇的声音,如果是风扇的声音,LZ用手去摸风扇,使风扇仃转,那么声音就该消失,又没有显卡风扇,可能是电容和电感的问题。

网友:
这些小问题也需要讨论  把主板全部都拆下 上电试不就知道了嘛 真是的

网友:
可以肯定是从主板上发出的声音吗?会不会是电源发出的声音?

网友:
楼主有提到这样的现像“发出声音时,屏幕也会闪动”   个人觉的电容问题大些。注意电容是否漏液,敼包等·······

网友:
应该是电容坏了   可屏幕怎么会闪呢    是显卡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