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故障出在哪里????谢谢各位大人!

楼主(2008-01-07):
硬件环境:
  P4 2.66 CPU
精英945 主板
DDR2 533内存
希捷SATA硬盘

故障描述:

    A,
      接通电源,按开机-->主机箱前面的两个显示灯中的红灯亮闪一下,绿灯闪一下,大约1秒不到,立刻都熄灭.同事听到机箱内嗡响了一声,立刻熄灭,跟显示灯同时熄灭,大约3~5秒之后,又重新嗡响了,同时,红灯继续工作,绿灯也继续工作,一切恢复正常! 但是BIOS时间已经初始化到出厂状态,2000-00-00 00-00-00 了吧!! 设置时间,保存退出,进入OS,一切正常!

  B,如果重新启动,不会出现A情况,如果隔了一夜,继续出现A情况!!!!!!

  C,有时候资源使用过大,会出现象断电那样,停止运行,猜测一下,可能是CPU温度太高了,模了点硅胶,好像解决了!

尝试解决方案
  1,更换BIOS电池-------->未解决,仍然出现A情况!(大侠们点评的时候,请排除这点,谢谢)
  2,跳线问题的----->不知道哪跟是跳线,没尝试 估计也不是原因所在!!!

继续描述故障
     以上都是07年5月份的事情了,一直坚持到现在,每次都重新设置时间! 最近,机箱内嗡的声音很大,不知道原因所在,但是可以肯定不是电源的响声!!!! 狠狠的拍了下机箱,噪音消失了!

上周2,下班回家 开机-->红灯闪了一下,绿灯未闪,立刻没反映,象没接通电源一样!然后,再次按开机按钮,仍然没反映!!!!  ------>断电,按开机按钮,又重复红灯闪,绿灯没闪,立刻没反映.............

用主板检测卡(四位)检测,出现E004,不知道什么原因,继续鼓弄,又出现 D496....无解....... 最终发现,电源线接硬盘的线接口坏了,但是可以接上,如果不接这个线,那可以开机,开机之后,仍然象A那样.......... 然后我把硬盘的电源线接上去,立刻熄灭了,停止运行了.......

求助:
  望各位大侠帮小弟查下原因所在,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毛病还是在电池或附近电路,仔细查查吧,BIOS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电池应该没问题啊,小弟硬件不懂啊,所以才请教各位大侠!!!!   SOS

网友:
检查CMOS电路。。。。。。。。。

网友:
怎么检查CMOS电路啊?????????? 大侠们能否说清除点啊???

xct

网友:
跑电路

CMOS电路很简单,你从电源的第九根线跑线路,可能会连接到一个1117三端稳压器,然后通过两个二极管,连到南桥,很简单,

网友:
电源应该有问题啊 各个电压正常吧 换个好的看看

网友:
建议处理方法:
1.板子在保,尽快送修。不要再继续带病运行,以免造成人为损坏而扩大故障导致无法质保。
2.硬盘应该是用的4PIN转串口电源线,估计是接触不良导致开机电源保护。应尽快更换。

网友:
CMOS电路,电源供电不足。个人判断,请楼主参考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小弟周日去实验!!!

TO 王工程师: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不知道"1117三端稳压器"是哪个硬件!

TO jlhdcwl : 应该是硬盘电源线短路!!! 顺便请教,如果不接硬盘电源,可以测试您所说的"二"情况来   测试 我描述的故障A吗???

TO 可爱的芬芬 :电源确保正常!谢过!

TO 十万个V什么 (Vv) :主板已过保修期,已经带病(故障A)运行半年了!! 周日买4PIN转串口线,谢谢!

TO 初学菜鸟  :初步断定,故障不在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