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emc 787n显示器视放电压高

楼主(2008-01-07):
该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亮度高且失控,无显示内容,满屏场回扫线 ,
查主电源输出视放电压高为205V 正常为105V 其它组电压都正常
这么高的电压末视放块肯定挂了吧,想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视放电压高
显示器

网友:
不一定喔,查一下高压到视放电路.

网友:
其它电压几组电压都正常.只有视放电压高达205V,这种情况比较少见.EMC787这款显示器我见的不多.具体电路板忘了.我想问一下.这款显示器二次电源用的是升压型还是降压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