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怎样解决显示器有光栅无图像

楼主(2008-01-07):
前天接一爱国者770FT显示器,有光栅无图像,开始怀疑视放块有问题,但是前后级视放块已经换过,但还是故障依旧.查其它原件都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视放有问题。还有就是数据不对,如果视放的确找不到问题的话,你重写一下数据试试看了。

网友:
同意思楼上意见,如视放没有问题的话.可重新刷写ROM资料.另外还要注意总线电压是否正常.送行视放的行脉冲是否正常等.

网友:
谢谢两位,哪位能传个数据上来多谢......

网友:
爱国者770FT

爱国者770FT

网友:
同步信号呢?...................................................

网友:
多谢各位的帮助,这台机子重新刷过数据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