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脑怪现像.请师傅们解释一下.

楼主(2008-01-07):
配置:
CPU :AMD 2200+ 主板:梅捷K7 .显卡:GF 440 内存:KS DDR 400 256M.
硬盘:WD 80G  长城电源350W,17寸液晶带TV.

此机现像如下:
在A地:开机蓝条跑两圈进系统.到桌面蓝天白云.约30秒.
在B地:开面蓝条跑7-15圈不等.到桌面约2分钟左右??而且感觉比在A 地慢了好多.

最后超频到2600才感觉和A 地差不多.
但是开机蓝条保持在7-8圈子左右.
后来加了一根KS 512M DDR400 内存才解决这个问题.

哈都没动.....就是这么怪

请各位师傅解析一下

网友:
有没多接些其他什么外设呀?开机时网线有没拔掉呀?

网友:
到桌面之前是什么状态?是黑屏还是滚动条?

网友:
网线.外设一个没接.就是主板.显示器.音箱.全套没有动.只不是换了个地区,,,,上海和江苏.
显卡,内存.金手指全擦过..

进桌面前是蓝条跑7-15圈不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像.

我是没办法!!!

网友:
考虑使用电压的静电问题及电磁环境问题。

网友:
;P ;P ;P :victory:

网友:
孙老师这个想法.我咋没想到呢.........
很有可能.....打电话让他从接一根地线.不要和家用电器共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