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L-56液晶显示器无显示或黑屏维修全过程

楼主(2008-01-07):
1.首先为液晶显示器单独加电,观察故障现象,是否有上述的故障表现。再与主机连接好信号线,打开显示器,观察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始终为绿色,液晶屏有没有图像显示。如果仔细辨认,是否会发现有淡淡的图像显现,不过始终没有背光出现。

      2.把桌面清理干净,用一块软布垫在桌面上,把显示器液晶屏朝下倒扣在桌面上。一定要注意桌面干净,不能有任何杂物,否则损失惨重。

   3.拧下两个护盖的螺丝,取下护盖。

     4.拧下四个紧固螺丝,取下支架。

     5.按下图所示,拧下显示器后盖上四角的固定螺丝。在取下后盖时,注意两个左右声道的音频输入莲花插头的位置,需要向下用力拉后,再向上抬起后盖,才能正常取下。
   金属屏蔽罩是为了防止外界的电磁干扰对内部的电路正常工作造成破坏。其中的两个多圈圆形孔是散热孔。

     6.拧下屏蔽罩下边的两个固定螺丝,向下滑移屏蔽罩,再向上抬起屏蔽罩,即可取下。

注意:这两个螺线要记好其安装位置,防止螺丝上错位置,造成严重后果。螺丝过长时,会拧穿液晶屏!
   7.液晶显示器的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有四块电路板组成,主板,音频处理板,背光高压板,按键控制板。在拆卸之前,最后用手接触一下自来水管或其他接地装置,防止身上的静电对液晶显示器造成损坏。

     8.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用来产生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管所需的2000V高压,其中的黑色方块就是所谓的高压线圈,一般情况下高压线圈的线径很细,工作在高电压环境下,其故障率最高,其配件也最难买到。

我们要检修的元件是电感线圈L1。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生产工艺的问题,在焊接安装时,没有对绕制电感线圈的漆包线做去漆处理,而直接焊接。因为漆层是绝缘材料,不导电,真正的焊接点只有漆包线的断接处一点,所以才造成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无高压情况,造成无图像显示。
      9.用小刀对电感L1的两个引脚轻轻刮去绝缘漆层,直至露出祡红色的铜层,暴露面积越大,焊接就越结实,越牢靠。
     10.待电烙铁加热后,一手拿焊锡丝,一手拿烙铁,把电感的两个引脚焊接结实。

注意:在焊接之前,一定要取下高压板与主控板的连接插座,防止在焊接时,电烙铁产生的静电将主板上的芯片击穿,造成损坏。焊接完毕,单独给液晶屏加电,观察液晶屏是否有画面显示。如果有画面显示,说明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故障排除。
  注意:在给液晶屏加电后,千万不能用手触摸高压板,防止电击!

   11.按拆开的反顺序把显示器装好。注意:螺丝的位置绝对不能装错。
   12.通电验机。单独给显示器加电,过两三秒钟后,显示器会有图像显示,提示未接信号线。

      13.把显示器的信号线与主机相连接,打开显示器检验显示器的工作情况,图像显示器是否正常。

在维修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认真,对拆卸过程中的每一个螺丝,都要在纸上记住其安装位置,以免弄错。

网友:
这好像不是原创吧,我在很多论坛上看到很多了!人家还配有彩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