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基本原理与维修实例

楼主(2008-01-07):
液晶电视基本原理与维修实例

LCD是个大家族,TFT(薄膜晶体管)LCD类型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它是在两片玻璃板之间封入液晶,在下玻璃板上配制上扫描线与寻址线(即行、列线)将其组成一个矩阵在其交点上再制作TFT有源器件和像素电极。如果是彩色显示,还要在微细加工方式制作上与下面矩阵像素对应的R(红)、G(绿)、B(蓝)三种颜色的滤色膜,最后将其上与下玻璃基板对齐、封盒、灌注、堵孔等一系列工艺制成液晶片。
因为液晶本身不发光,必须要靠调制外界光才能达到显示目的,所以在LCD显示屏模块中就有了发光的装置--冷阴极荧光灯CCF,这是一种依靠冷阴极气体放电,激发荧光粉而发光的光源。掺有少量水银的稀薄气体在高电压下会产生电离,被电离的气体的二次电子发射轰击水银蒸汽,使水银蒸气激发,发射出紫外线,紫外线激发涂布于管壁的荧光粉层,使其发光。发光的CCF灯管通过特殊的导光板和匀光板,使其与液晶片大小一致,紧贴于液晶显 示面板,用作背景光,从而达到显示图像的目的。通过调节背光灯亮度或者调节液晶片中的薄膜晶体管的导光度从而达到调节图像亮度、对比度的目的。
液晶电视主要由显示屏、信号处理电路、背光灯电路构成。其显示屏是一个模块,信号处理主要由高频电路图象处理A/D电路、伴音电路、控制电路等构成。背光灯电路是一个逆变电路,用于点亮显示屏内灯管的作用。

维修实例:
1、白光栅 , 有伴音(15AAB/8TT1机芯)
  维修:通电开机,发现屏幕为白屏,但有伴音,分析此故障为液晶屏没有工作所致造成,查显示屏的+5V供电及行、场信号,发现没有+5V供电,查线路为主板L21,+5V供电电感开路更换后OK!

2、无光栅,有伴音(20AAA/8TT1机芯)
  维修:开机后发现在强光下隐约可见图像,分析认为本机为背光灯未工作所致,拆机后通电后发现背光板无高压产生,查背光板供电及背光控制电平,用万用表测主板J6处电压。1脚供电12V正常,但5脚在时ON应该为+5V高电平,此时却始终为0V。顺线路查控制电路,J6的第5脚通过R52/1K贴片电阻接CPU-KS88C4504的第22脚,用表测CPU第22脚为+5V
电压,R52/1K电阻一端有+5V,另一端为0V,断电后测该电阻已经开路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3、死机:(15AAB/8TT1机芯)
   维修: 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测主板已有+5V电压输出,查CPU电路,测CPU-KS88C4504的第12脚、第5脚、第53脚供电均正常,测CPU晶振Y2-10M也已经起振,后测复位脚第19脚电压,正常应该为高电平,而此时为0V,查复位电路及其外围,复位电路是由一个IC(Q3-DS1813)产生的,查Q3-DS1813的供电正常,而复位输出端却为0V,更换Q3-DS1813后正常。

4、黑屏:(30AAA/8TP2机芯) 维修:开机后观察背光灯已经点亮,但开机却无创维标志也无OSD,由此判断应为主板未给显示屏信号引起。测主板J27接口处供电正常,但无LVDS信号,判断为主板未给屏驱动信号,测主板U15-PW113第108脚VS和第109脚HS 、第106脚DCLK均有输出,RPH、RPI、RPF??PG、RPD、 RPE 47欧姆排阻有R、G、B 数据输出,由此可以判定LVDS芯片U20-DS90C385未工作造成,测第1、9、26脚+3.3V供电正常,第32脚ON/OFF控制脚也为高电平,后更换U20后正常。

5、能开机,但有时开机为白屏,后变正常,开机时"Please wait字符变到屏幕左上角.
   维修:因字符有时会移位,分析应为CPU部分有问题,测总线电压,SCL为3.5V,而SDA仅为0.6V左右,怀疑外挂的IC不良,断开U202 TDA7440第21脚和第22脚依旧,当拔下高频头连线后总线恢复正常,试换一个高频头依旧,通电后测高频头供电发现FB200供电升为12V,正常应该为5V,当拆下FB200后又为5V,分析升为12V只能由U804(APX1117-5V)稳压IC引起,U804输入12V,经其稳压后输出5V经C827、FB200后给高频头供电,代换U804后整机正常.
    小结:本机故障为U804(APX1117-5V)稳压IC不带负载时正常,但带负载后却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