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选择做返修台的两个工具,看看怎么样

楼主(2008-01-07):
温控仪: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 ... 0%B3%CC%CE%C2%BF%D8
风枪: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 ... 4%C8%C8%B7%E7%C7%B9
给点宝贵意见,谢谢
Word

网友:
风枪是有些贵了 我在淘宝买的 280

网友:
XMT-8000P
好像淘宝上有卖200块..

网友:
温控仪的时间设置单位是分钟,BGA熔化值温度保持时间好象十秒左右,时间过长会使锡珠沾在一起.我问过,好象厂家可以改以秒设置,不过要批量大,一,二台不做.其实可编程温控加加热器加K型热电偶完全可以做个不错的可控加热器,温度控制精度极高.一直找这样的温控仪无果.大家帮忙一起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