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WR问题

楼主(2008-01-07):
INTEL D845WR我放了P42.4的U 上去为什么只检测到1.8G
Intel

网友:
你那是不是移动CPU.......................?

网友:
cpu应该是P4 2.4B的吧?133外频实际是以100外频工作了。
INTEL板BIOS没有相关频率设置,看看此版上是否有频率跳线。有条件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对的板只有100外频,想刷BIOS在INTEL官方都找不到,在这找到了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刷写
连后续名都没有的
版主能传我一个吗?谢谢了~
254446696@qq.com

网友:
自己去BIOS下载区找吧,楼上的,还要不要版主帮你刷一下BIOS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刷BIOS最好是找个老的BIOS版本,新的BIOS版本未必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