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哥 我这样接线对吗?

楼主(2008-01-07):
因为我的PC3000没有说明书,不懂怎么接线。所以想问一下我这样接线对吗?我这样接希捷的接法对吗?为什么会认不到盘呢?(正常的盘接进去都认不到盘)
为什么我对MT盘做自校准时会出现几个菜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能做自校准呢?
菜单里面好象没有重建译码表的功能的呢?(有一个翻译者再生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帮我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
学习先,哈哈,我有个西数的MHDD全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错误,可能修好?

网友A:
ST的COM线是这样的,你的图片我看不到,你注意看一下我接的红线那一头,靠近电源

另外,你所选的重建译码表那项是对的

还有,MT做SF选清模块,一般选前三项都可以,最后一项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的COM线是这样的,你的图片我看不到,你注意看一下我接的红线那一头,靠近电源

另外,你所选的重建译码表那项是对的

还有,MT做SF选清模块,一般选前三项都可以,最后一项看情况吧

坚哥谢谢你的指导,COM线我接对了,还用不用接IDE线?
MT自校准的前三项我选过了,不过要久啊。我做了一个NP40 40G的盘70多个小时还没有停。一般要做多少个小时的呢?

网友:
坚哥,如果我不选择前三项可以做SF吗??

网友A:
接不接IDE线都可以

6E的盘一般八个小时内做完,你做70小时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不接IDE线都可以

6E的盘一般八个小时内做完,你做70小时也太那个了吧..........

是啊。我选择了前三项就开始提示重启模块成功,就看见进程了,不过24个小时后它还是在第43个进程那里,一直都是在那里停滞不前了。

网友A:
像你上图的自检是典型的卡373,这种情况不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上图的自检是典型的卡373,这种情况不好处理

我检察过SA区和所有模块都是好的我才做SF的。我还有几个盘也是做了SF后全盘都是!!!和AAAA。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做完SF后全盘AAA用MHDD擦除一遍就好了。擦除之后还不行有可能是SF没做好或是磁头有坏。
检查SA区是好的和所有模块都是好的也不能说一定就是好的,这年头ISA和PCI的PC3000都不一定靠得住。
查SA区和模块速度要快,慢的话就算是PC3000显示OK也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