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显示器的3842电源,大家帮忙!

楼主(2008-01-07):
一个杂牌的17显示器,3842的电源,送来的时候故障为开机没反应,电源灯反复闪,怀疑是续流供电部分坏,把续流电阻拆下发现有点点变质,但阻值跟标称相差不是太多,用导线直连,再开,电源灯亮不闪了,但高压不起,后级各路输出都很低,开机没1分钟,发生炸电源事故
吗的,又炸了,水水该笑我了···
再仔细检查后,3842的6 7脚短路了,开关管7N60A坏掉,用7N80换下,开关管S极的电阻,跟3842的3脚外接电阻已烧糊,换下,这机没什么稳压管啊,也没光偶,就通电试,结果又炸,吗的,好响了,还有火花,后冒一阵黑烟,吓我一跳啊,吗的,郁闷呢,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以3842为中心的电源.元件不是很多.主要是在维修的过程中一定要将坏的元件查完.特别是3.6脚上的所有电阻.另外就是要考虑3842本身的质量问题.最好将行供电断开维修.等电源正常了再接上.为了避免爆炸.可取掉保险.多并几个灯泡在保险处.直到电源正常了为止.

网友:
楼主真行,连爆两次,在第二次没有查到故障前就不要通电.修高压部份一定要小心.

网友:
用灯泡串在保险出就不会爆了,这是最安全的方法。。。。呵呵

网友(2008-04-06):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底的道理:把灯泡串在保险中,就算保险后面的电路有短路,由于有灯泡的分流分压作用
   就相当于把电压全部加到灯泡上了,其他东东就不会有事了哦!!!! :$

网友:
保险串灯泡确实很好的办法,不知道楼主的续流电阻是什么,怎么可以短接,是不是这里引起的炸电源还是电源其它短路引起的,还要仔细查查

网友:
我修理这类电源的方法

1.开关管如果D-G之间也击穿,3842一定玩完,可能G极到PIN6的元件都完,还有S极的0.3欧左右的取样电阻......
2.把坏的阻容元件全换掉,装上3842,(但7N60一定别装上!!!)通电,PIN7应有16V左右的电压,4,6PIN的电压应有变化,这是3842起振的表现,如果有示波器最好,看看PIN6的输出波形,PIN4也应有锯齿波.
做到这一步,就可以断电,再安上7N60之类的开关管,这样可以不使故障扩大化,做不到这一步,别上7N60通电!!!

网友:
灯泡应接在主电源的输出端(整流滤波电源),并断开行负载。判断故障是电源引起的还是负载后面电路引起的。再测电源输出是高还是低。这样避免烧开关管,当然要先检查开关电源外围元器件是否有坏

网友:
楼主啊,要是炸电源的话,就是短路比较严重了,不能只换电阻的,有可能3842周围的二极管全烧了,

网友:
呵呵你这显示器,原来可能不是电源的问题你这一修把电源给修坏了造成了人为的故障.电源修好了还得修其它的地方.修电源不要盲目的去修.而且修改电咱要非常了解某一机型的电路原理的可以改电路.
修指示灯闪的故障现像时,在观察元件外观没有明显损坏痕迹时,要先用假负载的方法判断出是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后级负载电路的问题.然后再针对某一电路部分检修.这样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2008-10-27):
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没仔细测量就通电,结果是听到噼啪一阵响,还吓了自己一跳。后来长了教训。不知道说的详细否,请高手指教。
    测保险,测整流桥,消磁电阻。300v电容,3842.开关管3842,3脚限流电阻,6脚到开关管g极电阻,二极管。7脚稳压管,不行就拆掉。都没问题,然后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