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主板无待机电压的维修 1632的

楼主(2008-01-07):
接到一台已经修过的IBM A系列的机子。故障:不开机。待机电流为0A.机子用的是MAX1632的芯片.

实测:
无3。3V和5V的输出。
测1632,有16V供电电压,23脚CHDN有5V信号,21有VL 5V输出。18还有25也有4V多的激放供电。低端管G极有待机5V输入 。7 和28脚有3--4V的电压。
唯一错的是9脚的基准电压实测0V.

第一反应1632坏,---换后故障依旧。
测外围场效应管,还有二极管都OK。晕,又测不过任何的短路。维修一度进入低迷状态。可能很多维修员都这样,呵呵。后无意拆了一小3。3V输出的低端管,看有到0。02A的电流,5V端输出正常(16,19脚有输出的脉冲波形)。3.3V也有输出但(24。27脚无波形只有电压)。

仔细观察可调电源刚在插入的瞬间有0.02--0.10的电流,后马上调为OA.

后分析问题一定就出在3。3V输出端。测到大的电感L没有开路,但有可能短路(线圈内皮掉),使其无法起到储能的作用。代换后机子回复正常。

网友:
高!说真的,笔记本也修过不少,但3V  5V方面坏电感的真的是没想到过

网友:
问下:笔记本的电感换还有什么型号吗??还是看大小换的??

网友:
电感损坏的确少见,但也不能忽略它出现故障的可能,维修就应该细心。

网友:
楼主真强!专业啊。。。。

羡慕ing.....

网友:
电感坏   大哥,你真牛 我还没见过了 呵呵 谢谢你提醒,以后我回注意这些的,记得刚学维修时候,听人说要是电感也坏了的话这个板子就当废品吧,看来还不一定哦

网友(2009-03-07):
今天看到这贴太幸运了,,,我这个跟楼主的完全一样,以前完全没有想到过是这个的问题,,换后就好了,楼上的版本给加个精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见过一次,供电的条件都有了,后面又没有短路,可电压就是不出来,后来发狂的换旁边的东西,直到把电感换了才正常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连电感内部短路,都检查出来了,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你提醒,以后我回注意这些的   以前见过高压板的电感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