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到硬盘解压时卡定了,

楼主(2008-01-07):
大家好,我现在装系统到硬盘解压时卡定了,但查看硬盘又没有坏道.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拿其他硬盘又没有问题.....为什么硬盘没有坏道会这样卡定在哪里???
硬盘

网友:
拿其他的没有问题,你要把这盘在放到别的板上看还死不死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内存

网友:
我也碰到这问题,开始只是启动慢,老死机.但检查没坏道,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