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48问题

楼主(2008-01-07):
华擎848主板,只要启动好了一切正常,很多时候,查上电源自动开机,检测卡数码管没任何显示,开关按一下电源就关了(一般点不亮需要长按开关才能关电),然后再按开关,就不通电了(测试了开关有3.45V),需要把主板上电源插头,取下再插上,才能通电(主板上电池也有2.9V),给哥思路,谢谢

网友:
完了,好像是CPU座子空焊了,用手使劲按CPU有时能点亮,郁闷

网友:
补充,插上电源后,主板自动开机,检测卡无任何显示,CPU不法热,CPU供电正常,只要你不按关机键,下此插上电源,又自动通电,按了关机键,就开不了电源了,必须重新插主板上电源插头

网友:
很想帮你分析下。只是,你的贴我看的太迷糊了1@%¥#……%&*#@¥
能不能再详细整理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换一个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如下可能

1 有断线。
2 南桥的晶震不稳定。
3 PWR-ON 针电压3.3V-0渐变 换I/O
4 南桥或与紫线相连的电路有软击穿。

网友:
越到年关,帖子越是看不懂啦!!!!!!!!!

修不来主板 -5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