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200

楼主(2008-01-07):
一WD200硬盘,有MHDD扫全盘是“S”,请问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WD的通病,重建译码表一般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在内部低格.大多数都可以修复了

网友:
谢谢,请重建译码表是怎么弄呀!
不好意思,请教了!

网友:
楼主有PC3000吗?在里面有重建译码表选项的

网友:
不好意思,小弟刚买的PCI的,不太会用呢!
以前用的是ISA的!
请问版主有中文说明书吗!
谢谢!

网友:
说明书有上传过
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