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08-01-07):
一台索尼显示器无显示,开机有高压,但马上消矢,渌灯橙灯交替闪.将加速极去掉灯不闪.经检查视放板-5V开焊,加焊后正常.

网友:
汗看不懂帮你 顶下·······························

网友:
那就肯定是保护了呀.查查后级那里有短路呀.

网友:
索尼显示器电路很复杂,保护电路也很多,不太好修

网友:
不过楼主很幸运,遇到的只是开焊。。。。。。。。。。

网友:
接过不少的索尼的机子.修好不多呀,后来看到这种机都不想搞了!
发现用珑管的都是不太好搞! 技术还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