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IO铬铁头的选择

楼主(2008-01-07):
大家焊IO是用刀型还是马蹄形?根据形状哪个种拖焊比较好

网友:
收到。是不是马蹄形与IO接触面积大,传热好的原因?

网友:
高手啥型都好,对于偶来说啥型都不好.

网友:
马蹄形焊起来比较顺手哦

网友:
俺喜欢用刀口的!!!!!!!!!!!!!!!!!!!!!!!!

网友:
刀口一般用来干焊

网友:
个人喜好吧,我喜欢用尖头的,把烙铁头弯成20度左右,焊接很方便!用35W的就可以了,已经用了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