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心声、希望大虾们帮忙

楼主(2008-01-07):
接触显示器维修有一段日子了
当时只购买了 行管 开关管 及一些常用的IC 保险丝
但是随着维修知识的 积累 感觉 日常用到的配件 还需要很多
比如 桥式整流 17寸显示 4个
二极管
用什么常用的型号可以代替
还有 显示器里 常用的 稳压管 都是多少V的
还有 80V 及电源变压器 次级的整流二极管 都有些 什么常用的型号
还有 行逆程电容的型号 升压管 及行电路常用的 二极管的型号
还有电路中 常用的中功率的
三极管
及常用的小三极管的型号
希望 大家 可以把你们积累的 常用型号 都贴出来
让我们这些新手 好有个参考的标准!
祝愿意帮助我们的好心人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这个说起来就有点多了.给你个建议吧.多找点显示器的旧电路板.用来拆件.一本常用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参数手册.就什么都搞定了.显示器上的要求功率的元件不多.除了几个大的管子.如行管.电源开关管.校正管.行幅管.部分稳压管等有一些要求外.其它的要求都不高.

网友:
谢谢 不过还是想多备点 常用配件 苦于不知道型号

网友:
支持版主的意思,建议找点废板来拆零件用就够了,一些稳压管字能买到的,....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只要多看电路图就OK...........

网友:
只要弄清楚各部分电路的要求,除了关键的零件须要用同型号外,其它的没必要记较它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变压器就不要考虑购买了,这个不是统一标准的。
具体型号你修的机多了自然就知道要购买什么配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