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无法获取IP地址

楼主(2008-01-07):
一个MSI的主板  换过I/O  换过  USB接口  最后进了系统  发现无法获取IP地址  换了无数张网卡。。换了路由器也一样。请问  问题出在哪里了。。是不是I/O不对头。。

网友:
先打一下PCI阻值,看有没有AD线短路或开路的,我有一回换了南桥,PCI能发现并正确安装网卡,但就是无法获取IP地址,最后查出是一条AD线短路了,是南桥的问题,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我刚装的一台电脑跟你一样,也是无法获取IP地址,最后换了ADSL MODAN才行。只是那台ADSL MODAN用在其它机上是好的。

网友:
无法获取ip,先软后硬,先指定ip,是否能上网。dhcp是软件实现的

网友:
查在PCI上面的别的东西可以正常使用不?

网友:
确定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器开启了DHCP服务,才可以自动获取到IP地址的。

如果确定,连接好网络,手工设置Ip地址,PING同一网段是否能PING通。

如设置A台机器IP为192.168.1.188

设置故障机为 192.168.1.111

然后进入系统,进入命令行状态,ping下,看结果就知道了。如果可以,那应该是没有DHCP服务,机器正常,如果PING不通,看下是否MAC地址丢失,网卡芯片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就是其中一 PCI插巢短路。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AD请问  怎么查AD的线路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但我还是想问你是怎么查出一个PCI插槽短路的?是里面的针与旁边的针碰到一起了还是什么?你问的AD线,你先下一个PCI插槽图解说明,里面有各个脚的功能说明,AD线就包含在内,具体还是要看了才知道的.

网友:
我学习············呵呵每天学习一点点···

夜雨十三天 -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我已经清楚了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AD对地阻值应该为多少是正常的?

网友:
网卡问题。第一先ping127.0.0.1这是网卡本身的回环地址看测试结果如果能正确返回ttl的时间,证明你的网卡本身是好的。不能分配IP就考虑软件和网卡的接头和网线了。。如果不能得到ttl的正确响应。可以断定是硬件问题了。至于是网卡本身还是槽的问题。用替换的方法很容易判断呀。

网友:
我测量的各个板AD线阻值都不一样,在同一块板上测量的都一样就好了.

网友:
关于网络问题,这应该是我遇到的比较复杂的问题吧。因为问题出在硬件本身。。欢迎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们  在里面多多讨论。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只是说明本身的网络协议没有问题,不说明网卡没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要去学点网络方面的知识才行了~~~

网友:
集成网卡(大多是软网卡)不能获得ip地址 也经常遇到 和路由器有关 可以在windows里修改mac地址试试 多试几个

网友:
谢谢楼主把经验发上来与大家共享.辛苦了.顶一下.

网友(2008-02-10):
樓上滴朋友~~~這個應該是MAC的問題2·!!!
你可以先查一下主板網卡MAC正常嗎!!!
如果不正常!!!
想辦法重新刷一下就OK
!!!如果正常!!查網卡相關電路!!!

网友(2008-03-14):
有一ASUS P4SD-LA  也有相同的情型, PCI A23 脚 (AD26) 对地短路, 在XP 有驱动, 但不能取得IP 地址.
请问PCI A23 脚同南桥之间有没有其他元件可以查? 还是可以断定是南桥杯?

网友:
新手上路在这里又学习了一点谢谢大家新手上路在这里又学习了一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