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GL不开机

楼主(2008-01-07):
精英L4S5MG/GL不开机,强制能开机,而且能点亮。开关键有电压3.9V(刚插上电源的时候是5V,碰下开关键后为3.9),BIOS也有3.4V,电池换了,也放电了,32.768有1.6和1.3电压,IO是用8705

网友:
看看从大ATX电源的PSON#引脚的线,沿着线路查,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三极管。换掉这个。

网友:
更正一下,也有可能是MOS管。

网友:
能否给张这片板的开机电路图。可能有断线,顺线测不到相通的点。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4480

这里面的SF的几个,就有你要的图纸,你好好找找看吧

网友:
图纸不一样,IO是8705,南桥是HT7961,时钟1是UJ260548,时钟2是UM740355

网友:
板修好了,是断线了,断在软驱槽下,线是直接送进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