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l15e和l15c的mcu是否通用?

楼主(2008-01-07):
网上找不到l15e的mcu程序,只找到l15c的。
l15c有2个:64kb的hex和128kb的bin文件,哪个可以通用?
文件

网友:
HEX和BIN文件都是一样的,只是存储格式不一样。具体格式与编程器有关。

网友:
l15c和l15e外形都一样,只能先试试了,希望能通用。

网友:
MCU是否能通用,要看屏的型号,驱动板VGA-LVDS IC的型号,MCU的型号。

网友:
同意斑竹的看法,看一下屏的形号和MCU的型号,

网友:
手头只有一个坏的l15e,没有l15c机器

网友:
联想液晶l15e 也不是一个厂OEM的 它有至少两家呢

网友A(2008-09-27):
MCU:MX10E8050IQC
LCD:M170EG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