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1-07):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个40G迈拓硬盘在COM里看到容量的,DSKGEN也看得到的,扫描硬盘里面坏道,用HDDREG修的,修好装了个系统进不去啊,请问那位来大知道啊

网友:
在MHDD下ERASE一分钟,然后重写MBR,

网友:
应该还是坏道问题,不同工具判断坏道标准不一,用MHDD扫描查查,有坏道写走省事。

网友:
如果没有专业的维修工具,可以用MHDD擦,再不行THDD,还可以DSKGEN隔离多坏道的地方

网友:
MHDD ES后还有的话
就得用专业工具了

网友:
我用过THDD扫描有严重的坏道许多B的字啊?MHDD扫不了啊?请问版主有什么办法修啊
?小第在线等/

网友:
MHDD怎么檫啊,有资料发个来

网友:
进入MHDD里面后输入ERASE按提示就可以檫了     是擦坏道吗。不懂

网友:
进入MHDD里面后输入ERASE按提示就可以檫了,是擦去逻辑坏道,不可擦物理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