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有那几种原因会造成电脑死机?

楼主(2008-01-07):
如题:本人见的最多的是,cpu温度过高造成死机,滤波电容失容造成死机~~~~请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cpu温度过高

网友:
呵呵....
坐一下先了.那个原因就多了,有软件与硬件之分,就说硬件吧,硬盘、内存,电源出现故障或内存质量不好不稳定也会使得系统开机.....

网友:
软件不兼容,也会引起死机,还有系统出现问题等,

网友:
大体分的话!硬件有主板.内存.cpu(老式机器比较常见)cpu风扇.显卡.硬盘.硬盘数据线.电源.机箱.市电.网卡.软件的话系统也很容易使机器死机的.

网友:
462主板出现的CPU散热不良造成的死机的非常多

网友:
死机的原因很多。比如:系统中病毒,缺少系统文件,受到恶意软件或者网址,受到黑客的攻击,软件的兼容性不好等等,这些是软件方面的原因。再说硬件的原因:电源电压不稳,散热不好,内存有坏颗粒,硬盘有坏道等等。

网友:
任何一个硬件(包括机箱,鼠标 键盘)都可以引起死机。

网友:
个人思路,处理顺序: 散热, CPU ,系统 ,内存,

网友:
我定噶啊!好文章啊!好东西啊!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硬件和软件两大类的死机,先软后硬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前天修了一片845PE的主板。开机自检完内存后死机。。原因。主板到我手里。CPU没有主供电。。经检测。。场管坏。。二相供电。。二组的场管都换后。。换的型号一样。。开机测试。OK。。主供正常。。自检内存过后死机。。搞了几天。。改换的都换了。还是死机。。IO。BIOS等没用。。经人提醒。CPU供电路。。后来又换了一组场管。。一切正常

网友:
所以说啊!
没一个小问题都可能导致死机,多细心的检查。上面的老师说的很对,先软后硬哦!不然你有时候要走很多冤枉路哦!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板子,内存不兼容导致死机!!

网友(2008-05-12):
我也遇到过一块板子是先锋845的板子.装系编统时不死机.装好系统后进桌面就死机.后来我换了一组Q2场管.用4427换了9916后就好了.

网友:
是啊,原因很多,还是要细心地检查,
上次我的一865机子老是重启,竟是
内存条松的缘故!

网友:
我也来说两句
造成死机的原因真的好多,但是总体来说分为二大部分:硬件及软件。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考虑软件了,在当今病毒盛行的年代,“她”是造成电脑死机的主要原因。我们每天给客户修那么多电脑,应该说病毒造成的故障就占到八成。软的就说病毒别的像系统等原因就不提了。硬件吗,当以CPU散热不好,电源在用了一年后不稳定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