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T23诊断卡跑到00 reset 灯常亮是哪儿可能坏了

楼主(2008-01-07):
请教IBM T23诊断卡跑到00 reset 灯常亮是哪儿可能坏了
时钟 3。3V 5V CPU电压都正常
解决:加焊CPU 供电的电感
[
]
cpu

网友:
CPU 供电的电感坏了,补焊就好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再不会修就......................

网友:
好不错 水平挺高 我碰到的都这样解决 哈哈

网友:
学习了,谢谢2楼的朋友!以后有什么不懂得地方请教你,可不要藏私哟!

网友:
楼主是补焊过电感修好的吗。给大家一个结果吧。

网友:
确实是电感问题 谢谢指导

网友:
t20 t21有些电感会掉出来的,可能时间久了,焊锡老化!

网友:
呵呵,是的IBM T2的机器就有这个问题的呢,有的时候加焊电感不好,就得取下来在焊上去可以,3421也爱坏,坏的也很多

网友:
新手挺嫩,看来经验不多啊

网友:
非常感谢2楼的版主 不知道我这台是不是电感虚焊

网友:
你这台是没复位信号,南桥空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是所有本本无REST 00就是虚汗,只不过IBM的的此型号容易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