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还有一块EP--8HEAI主板内存电压只有0.32V

楼主(2008-01-07):
还有一块EP--8HEAI主板内存电压只有0.32V
供电管换过.都一样.

网友:
查G极与相连的元件(LM358或TL341等),。。。。。。

网友:
已OK,把G极连接的八脚芯片换掉OK,已经正常使用

网友(2008-04-02):
学习了............又懂了不少 :)

网友:
有用 继续留先

网友:
以后要是再遇见这种问题,就把D极输入的3V3与S极直接用锡相连(但然你得查清楚它的D极是连着ATX电源的3V3的),这样内存也是3V供电了,这样一般内存也可以用几个月,一般也不会出什么问题。